楼主(2013-10-27):
我所在现场电力室电气柜是三相四线制零地不分,这样对变频器或模块会有影响吗,会不会是有零线漏电现象

网友A:
很多进口设备同样是4线制,但是是没有零线的,只是3跟火线和一根地线。控制部分需要的220V是通过隔离变压器(380:220)转换的。

网友B:
在中国可以说92%都是三相四线制啊,至少三相五线制我都没碰过。好吧,因为我不是工控人,但中国人是个讲究经济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多花那么一点点的钱拉那么一条双色的PE线。TN-S是最理想系统,但还没普及,除非强制规定去。。那你说的问题我们就更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