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大家这个掉电数据保存的设置,怎么来理解范围0中的设置是指从VD0--VD500的数据都是掉电保持的吗?如果PLC断电VD里面个数据能保持多少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这个掉电数据保存的设置,怎么来理解范围0中的设置是指从VD0--VD500的数据都是掉电保持的吗?如果PLC断电VD里面个数据能保持多少时间?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从VD0开始的连续500个双字存储都是断电保持,由于每个双字需要占用4个字节,因此实际的保持区域为VB0~VB1999,或者说VD0~VD1996.

保持时间取决于你的PLC的电容电量,在没有安装电池卡的情况下,断电下大约为25天,这个仅仅为实验室数据,根据你的PLC的使用年限以及使用环境会有所缩短。

网友B:
断电下大约为25天
15天就不错了 呵呵

网友C:
呵呵 我们一个客户 11时放假断电7天,上班后两天开那机器,程序都没有了

网友D:
呵呵;程序是不会没有的;
数据会丢失;
保存的时间一般只有几天;
加装电池盒后可以保存20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