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用三菱FX1S-30MT 控制伺服电机时,Y0为脉冲发送端,Y1为方向信号输出端,Y0 和Y1为两个独立的脉冲信号发出端,机型不同,Y0与Y1能否同时输出也不同,FX1S系列的PLC不能同时输出,那么通过这种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啊  或者能控制伺服电机吗?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根本不理解伺服控制
正常就是个方向信号而已

网友B:
伺服既可以用正反转脉冲控制伺服正反转,也可以用脉冲加方向信号控制正反转
用FX系列PLC,有专门的定位指令,这个指令是脉冲加方向信号控制的。

网友C:
呵呵;请首先确认你的伺服用的是脉冲+方向模式,还是+脉冲 -脉冲模式;
使用PLSY时,脉冲+方向模式的话,Y0输出脉冲,可以用Y1来指定方向,也可以用Y2 Y3等来控制方向;
+脉冲 -脉冲模式时,一台PLC只能带一个伺服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

网友D:
楼上各位已经把原来给讲清楚了,
我需要提醒楼主的是:看说明书然后再接线,根据需要看是否有必要加电阻

网友E:
伺服选择方向加脉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