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3-10-28):
三菱伺服电机外壳有麻麻的感觉.放大器没有报警。电机运转正常。电机没有接地.为什么会漏电.以前哦试过,电机
不接地.不会漏电。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机本身没问题,其他设备或线路连过来的。

网友B(2013-12-17):
这是电位差,电机地接到驱动器,驱动器的地接到系统地!就好了!

网友C:
还是尽快找到原因为好,不然对伺服电机有影响。

网友D:
一般是接地不好

网友E:
伺服电机接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