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一、维护内容
1.电动操作机构的维护。打开电动操动机构的门,把就地远方转换开关拔到“就地”或把电动机保护开关拔到“分”的位置。观察电动操作机构上的计数器,并记录下计数器上的操作次数。检查门封条是否老化龟裂,上面是否有油的痕迹。通常电动操作机构上的密封条不是用耐油橡胶做的,一旦浸油后会变形失效,所以不能接触变压器油,浸油后必须更换。观察内部是否有进水、灰尘的痕迹,用刷子清除灰尘。观察里面的金属零件是否有锈蚀的现象,电器元件是否有霉变的痕迹,以此判断电动操动机构的密封情况。如果密封不良,则必须找出密封失效的原因,应尽快的解决,以免影响电动操动机构的性能。同时检查电动操动机构上的驱湿加热器是否正常工作。检查箱内是否又落下的螺钉。检查电器元件及端子排上的接线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应用螺钉旋具紧固。如果由的颜色是浑浊的且呈乳黄色,说明齿轮盒内的油水分太大,需及时更换。检查齿轮盒是否有渗漏的现象。注意不要加得太满,以免在动作过程中油从排气孔溢出,污染箱体内部。
2.水平,垂直转动轴的维护。观察水平轴及垂直轴两头的联轴节上的固定螺栓是否有松动。早起有的分接开关水平轴及垂直直轴两头用销子及螺母固定,则检查螺母是否松脱及上面的开口销是否正常止退,记录下检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