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PLC程序现场调试通过后,才可以交给用户使用,或试运行。现场调试要事先编制好调试大纲。依照大纲,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推进。开始调试时,设备可先不运转,甚至不要带电,可随着调试的进展逐步加电、开机、加载,直到按额定条件运转。那么接下来就来具体说说PLC程序现场调试的步骤。

  1、要查接线、核对地址:要逐点进行,要确保正确无误。可不带电核对,那就是查线,较麻烦。也可带电查,加上信号后,看电控系统的动作情况是否符合设计的目的。

  2、检查模拟量输入输出:看输入输出模块是否正确,工作是否正常。必要时,还可用标准仪器检查输入输出的精度。

  3、检查与测试指示灯:控制面板上如有指示灯,应先对应指示灯的显示进行检查。一方面,查看灯坏了没有,另一方面检查逻辑关系是否正确。指示灯是反映系统工作的一面镜子,先调好它,将对进一步调试提供方便。

  4、检查手动动作及手动控制逻辑关系:完成了以上调试,继而可进行手动动作及手动控制逻辑关系调试。要查看各个手动控制的输出点,是否有相应的输出以及与输出对应的动作,然后再看,各个手动控制是否能够实现。如有问题,立即解决。

  5、半自动工作:如系统可自动工作,那先调半自动工作能否实现。调试时可一步步推进。直至完成整个控制周期。哪个步骤或环节出现问题,就着手解决哪个步骤或环节的问题。

  6、自动工作:在完成半自动调试后,可进一步调试自动工作。要多观察几个工作循环,以确保系统能正确无误地连续工作。

  7、模拟量调试、参数确定:以上调试的都是逻辑控制的项目。这是系统调试时,首先要调通的。这些调试基本完成后,可着手调试模拟量、脉冲量控制。最主要的是选定合适控制参数。一般讲,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要耐心调,参数也要作多种选择,再从中选出最优者。有的PLC,它的PID参数可通过自整定获得。但这个自整定过程,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的。

  完成上述所有的步骤,PLC程序现场调试基本算是完成了。但最好再进行一些异常条件检查。看看出现异常情况或一些难以避免的非法操作,是否会停机保护或是报警提示。进行异常检查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设备与人身的安全!

网友A:
PLC作为自动化系统的核心器件,一般都有上位和下端,调试时,先调上下端的通讯,通讯有了,再说功能模拟试验,当然准备工作一定要到位(指调试前的检查)。

网友B:
很多现场调试的工程师都是很老练的!

网友C(2013-12-22):
说的在理,按步骤进行。

网友D:
现成经验是很重要的

网友E(2014-12-07):
这对于工控人员的确不错

网友F:
这些要自己在实际项目中去总结,不断提高。

网友G:
经验借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