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有一台30KW的誉强变频器,由于有一只霍尔短路后造成开关电源保护,于是拖回家中维修,发现拔掉1只霍尔也能运行,带小电机,然后拿到现场无法启动,或者启动就保护显示GF,琢磨一阵子干脆把霍尔全部拔出,现在可以正常运行,输出电压平衡,可是感觉启动瞬间力矩太小,造成电机要抖动两下才能正常,待转速升高后一切正常,随便调加减速时间,力矩等都不能解决问题,怀疑是机械负荷原因,换了台22KW的变频器一切正常启动非常平稳。会不会是该变频器时刻监测电流值与频率比较做出相应的力矩调节而现在霍尔拆除后相当于无反馈,导致力矩过小产生这既能容忍也不能容忍的问题?(由于负荷是此轮传动,电机抖动将对其有很大危害性,所以必须要解决它)

网友A:
你调一下转矩试试

网友B:
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如果是VF控制不会有影响吧。

楼主:
VF模式,也能转起来,但就没有正常的机器启动平稳,启动时电机总要抖动两下感觉低频力不够被负载拉来倒退一点后再继续转起来的,转矩调完了没用,恢复出厂值没用,调VF曲线以及中间电压都无用

网友B:
启动时用直流档测量直流母线的电压有否被拉低吧,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没装互感器的原因了。

楼主:
没有被拉低

楼主:
算了,打算买个霍尔回来上好,给大家分享结果

楼主:
今天把霍尔换上好了,但电流值偏小凑合用了。调不了

网友B(2013-11-27):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反馈,帮助别人也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C(2014-01-27):
可能是没有电流反馈,力矩提不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