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机柜与监控画面

楼主(2013-10-28):
最近公司接了一个小化工厂的活,使用的是优稳的DCS系统,上图:
系统机柜
监控画面

网友A:
做的不错啊 这个有反应釜 核啊,,,,,

网友B:
优稳的DCS系统第一次听说,做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优稳的DCS系统第一次听说,做的不错
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用的是霍尼韦尔的。

网友D:
优稳的DCS系统,做得不错,用起来不知怎么样,楼主能介绍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较简单吧,一般的应用还可以。

网友E:
做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F(2014-01-27):
楼主能留个电话或QQ么,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G(2014-03-30):
我们以前用过优稳的DCS出过几次事故 一部分信号丢失 时间为3秒 致使主要设备停机 后来我们换用其他的DCS了。我感觉这个品牌的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都是业务员指定的,就是图便宜。

网友H(2014-06-03):
怎么感觉稳定性不咋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确实就那样一般般吧!我们买都是按堆的,根本就没有单个模块价格。

网友I:
我用过浙江中控稳定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