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修一台艾默生EV2000  7.5kW,老是跳故障,以为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把机器恢复出厂值了,不知道原本怎么怎么设置的.

原来设置的是,按下RUN键,变频器先以3 HZ的频率反转2秒,然后再以面板给定的频率正转运行,它是用面板启动的,端子上没有接任何接线,也没有用到通信。只要按下RUN键,就以那样的方式运行,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设置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参数不记录好就恢复出厂值,也太马虎了吧;

网友B:
详读说明书,自己参悟。
以前误恢复英威腾参数,后来自己再参悟组恒压控制。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要注意呀。

网友D:
这个,也不难吧,自己对照参数表重新设置即可。

网友E:
多看说明书,慢慢悟吧

楼主:
有人说用程序运行模式,但看说明书,也比较复杂的,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

网友F:
我接触过。就是把控制模式改为PLC就可以的

网友G:
没关系。重新设置就行了。

网友H:
知道动作就可以调了,这个你要先设定多段速和多段式运转方式及时间的参数,这个要有说明书才好搞定

网友I:
哈哈,修多几台以后就会设置了

网友J:
详读说明书,自己参悟。

网友K:
变频器先以3 HZ的频率反转2秒!带的是风机之类的惯性负载?

网友L(2014-02-26):
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