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J2M的PLC欧姆龙

楼主(2013-10-28):
操作箱由24V电压构成的线路,拍下急停,指示灯总是微亮,不该亮的也微亮了。并闪(程序编写了急停灯闪烁的)。送电,启动设备都没问题,程序能完整动作起来。我把其中一条Y点线,卸掉,所接的指示灯竟然没闪,其它灯都微亮。为什么其它灯会亮呢?程序中该亮的灯也变微亮了(按下急停)。。。。。。求解

网友A:
重新配线

网友B:
是不是输出有短路,或外接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D:
灯太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