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8):
  一台3.7KW变频器,检修时拆开6只单管25A IGBT,分别测量静,动态的驱动电压都平衡,最起码说基本平衡,运行时最高跟最低驱动电压也只是3.3V和3.0V之差,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也一样。带上IGBT模块后,测量UVW三相交流电压平衡,对PN测量直流电压也平衡,以为一切OK,谁知道带3.7KW电机启动后,其中一相的上下桥IGBT烧坏了,求高手指教,我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网友A:
管子质量不过关,参数达不到

网友B:
你可以检测一下管子两端的103保护电阻,有坏的话,就有可能爆管。这电阻很重要,昨天下午我也爆了一个机器,拆下来发现就这坏了,这电阻变质也要爆管。

网友C:
但凡换IGBT,一定要测匹配板。

楼主:
  今天测量了驱动输出的电流,看光耦输出功率能否达到,数据显示静止时10mA,运行时是20mA左右,跟其他相的也平衡,但是否这样的驱动电流比较小呢?能否稍微减少栅极电阻来提高驱动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