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如果我在触摸屏的变量通道中将一个M0.0建为读写形式,通讯连接正常后,我在触摸屏中用按钮形式点击这个M0.0 ,将该点置1,从而触发电磁阀闭合,而我在PLC梯形图中又编制了1S后将该M0.0复位的指令,因此1S后PLC中的M0.0被复位,想问的是,触摸屏通道中连接的那个对于M0.0的变量是不是也会随之复位?????
我今天一时弄错了,把触摸屏通道中的变量设定成只写了,最后出现触摸屏只有从新上电后第一次才能开电磁阀,关闭了电磁阀,再想闭合阀门就不行了,后来我改成读写形式就好了,是不是如果只写成"只写“形式,就会出现触摸屏通道中建立的M0.0就是一直是1了,点关闭后,关闭变量也一直是1,从而导致按钮只能动作一次。

网友A:
HMI的I/O域有三种状态,输入,输出和输入/输出,输出只许看不许改,输入改了就改了,输入/输出可以改,可以变,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