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惠丰H1500-P30KW   变频器上电正常,利用 面板操作 或利用端子操作在打运行时都是报故障Err  是我的参数设置不对还是操作有问题,请咸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咸老师现在太忙了。

网友B:
只要是汇丰的变频器出现ERR就说明你开机后没有输入正确密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不会出现ERR了。

网友B:
惠丰的原始密码全是8,输入正确的密码在设置参数就OK了。

网友C:
惠丰的超级密码是:1888

网友D:
一般出厂密码是8,实在不行就是1888,再不行就打公司24小时客服0535-6371218

网友E:
只要是汇丰的变频器出现ERR就说明你开机后没有输入正确密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不会出现ERR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我在试试看

网友F(2013-12-25):
密码被人改了怎麽办

网友G:
怎样处理的,求分享

楼主:
惠丰H1500-P30KW   变频器上电正常,利用 面板操作 或利用端子操作在打运行时都是报故障Err  是我的参数设置不对还是操作有问题,请咸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把模块拆除后打运行正常   更换模块后打运行正常    变频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