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

楼主(2013-10-29):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可以确定滤波器是好的呢???

网友A:
滤波器一般用的电感!用万用表量通断就行!!但是真真的滤波效果就要用专门的仪器测了!

网友B:
没试过哦

网友C:
滤波器,由电感、电容、或电感电容(π型、T型)组成。如果简单检查,就看是否短路或断路,如果测指标可以通过标准正弦波测压降与电流,计算阻抗,如果测效果。就用示波器锁定输入输出波形看噪声抑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