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三菱FX系列哪款有现成的PID模块?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是控制温度的,可以用FX2N-2LC,这个哎呦自整定的PID功能。

网友B:
只有这个2LC带自整定的;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 ,如果没有带PID模块,能通过厂家配置吧,比如FX1N-40MT-001能配置PID模块吗?
我用PID功能是做用来做位置控制盒速度调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关注 那么FX1S-40MT-001能配置PID模块吗?
我用PID功能是做用来做位置控制盒速度调节的

网友A:
FX1N的PLC可以扩展这个模块的。

网友C:
我们就是用FX2N自带PID指令做的。
AD进AD出。
温度自整定是可以的,速度可以自整定吗?

网友B:
FX1S是没有40MT的型号;也不能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打错了  应该是FX1N-40MT-001的

网友B:
FX1N可以扩展上面的模块,另外也支持PID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