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问题:盒子可以手动上升或下降,当感应到物料时,推手将物料推入盒子并返回原位;物料到位后,盒子上升一格,以便下一个物料到来。
小弟初学S7-200,编的程序很简陋,不知道是否可行,请指正。
I0.0:手动控制盒子上升一格。
I0.1:手动控制盒子下降一格。
I0.2:盒子上升上限位置感应。
I0.3:盒子下降下限位置感应。
I0.4:物料到来时感应。
I0.5:物料推入盒子后感应。
I0.6:急停按钮。
I1.0:盒子回到最下端。
I1.1:检测确保气缸上方无物料。
Q0.0:马达正转(是否可以用两个输出分别控制同一马达的手动与自动运转?)。
Q0.1:马达反转。
Q0.2:检测到物料到位,气缸上升。
Q0.3:气缸上升到至高点后,推手将物料推入盒子。
Q0.4:物料进入盒子后,推手返回。
Q0.5:马达正转,盒子上升一格(自动)。
Q0.6:盒子回到原点。

楼主: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马达正转,盒子上升一格。(手动)
LD     I0.0
EU
O      Q0.0
AN     I0.6
AN     T33
AN     Q0.1
AN     Q0.2
AN     Q0.4
AN     I0.2
=      Q0.0
TON    T33, 10
Network 2
//      马达反转,盒子下降一格。(手动)
LD     I0.1
EU
O      Q0.1
AN     I0.6
AN     T34
AN     Q0.0
AN     Q0.2
AN     Q0.4
AN     I0.3
=      Q0.1
TON    T34, 10
Network 3
//   盒子下降到原点。(满载后重新放入盒子,并回到原点)
LD     I1.0
EU
O      Q0.6
AN     I0.6
AN     Q0.0
AN     Q0.1
AN     Q0.5
AN     I0.3
=      Q0.6
Network 4
//      检测到物料到位(点胶完成传送到出料口),气缸上升。
LD     I0.4
EU
O      Q0.2
AN     I0.6
AN     I0.5
AN     I1.1
=      Q0.2
TON    T38, 100
Network 5
//    气缸上升到至高点后,推手将物料推入盒子。
LD     T38
AN     I0.6
AN     I0.5
AN     Q0.0
AN     Q0.1
=      Q0.3

Network 6
//      物料推入盒子后推手返回。
LD     I0.5
EU
O      Q0.4
AN     I0.6
AN     Q0.3
AN     I0.7
=      Q0.4

Network 7
//      推手返回后,盒子上升一格。
LD     Q0.4
ED
O      Q0.5
AN     I0.6
AN     T35
AN     Q0.0
AN     Q0.1
AN     Q0.3
AN     I0.2
=      Q0.5
TON    T35, 10

楼主:
梯形图:
Q0.0和Q0.1是手动控制盒子的上升与下降

网友A:
能满足工艺要求就行了,这东西忙多了就好一些。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高手很多

网友B:
刚开始编,就是有点繁琐也没关系!主要先实现功能!!以后经验多了,在工作中会慢慢精简程序!自己做的程序一边调试一边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