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问:缆车上装有编码器,想通过S7-200的高速计数器和编码器计算缆绳的长度和计算缆绳的运行速度。目前将编码器A、B相接入I0.0,采用HSC0计数器,缆绳随时都会上升和下降,通过脉冲计数,计算出缆绳的长度,请教下HSC指令该怎么配置,又如何计算当前缆绳的运行速度呢?

答:定义高速计数器无外乎下面几个步骤:
1、建一个初始化程序,用SM0.1控制;
2、在初始化程序中,初始化高速计数器
2.1 设置控制寄存器(HSC0为SMB37),不同的计数器对应不同的DI点,HSC0为I0.0,HSC3为I0.1,HSC4为I0.2,HSC5为I0.3(222不支持HSC1和HSC2)
2.2 执行HDEF指令,你可以用模式0
2.3 置计数器初始值(HSC0为SMD38),如果从零启动就置零
2.4 置预置值(HSC0为SMD42),计数器计到这个值可以产生一个中断,一般利用这个中断调用相应的中断程序把当前值(SMD38)复零,否则计数器到头就不再计数了,当然你也可以置一个大点的值,在其他程序中清除当前值(SMD38),确保永远到不了头就可以了。
2.5 指定中断程序(ATCH),中断事件是12,程序号看你程序了
2.6 打开中断(ENI),这条指令没有的话,2.5是不起作用的
2.7 启动高速计数器(HSC),按前面的初始化,你就要启动HSC0,即N为0
3、程序中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值,对于HSC0,HC0单元中的内容就是当前的计数值,这个单元只读不能写,你可以通过修改SMD38的内容改变当前的计数值

网友A:
4--20mA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与西门子200的连接:
缆车上装有编码器,是4--20mA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通过S7-200的模拟量输入接口连接信号,编码器订购时预定4mA对应值,和20mA对应多少圈数值,将编码器4--20mA接入,缆绳随时都会上升和下降,通过模拟量线性换算,计算出缆绳的长度。很方便。
实用案例:船舶锚链缆绳收放,起重卷扬机缆绳收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