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13-10-29):
正常使用中的西门子300的,将程序上载时, ob1 出现红色的call,无对象。后面是红色的end call.不知为什么。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出现什么其他的故障了没?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在线情况下,在主画面中点击PLC——Diagnostic/Setting——Module Information,查看里面的诊断缓冲,看是什么错误,根据提示查查问题所在

楼主:
没出现故障,可以显示站点,不能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