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问题

楼主(2013-10-29):
用的国产
老是出现图片上的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谁遇到过呢 电脑重启 软件重装 驱动重装都试过了,就是还这样啊!

网友A:
国产的不配套

网友B:
换一台电脑或换个S7-200上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台电脑两个PLC都试过了 都这样 就差重装系统了 我 现在是又定了一根线 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C:
换根线试试!

网友D:
是编程电缆出问题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如果在现场调试而且干扰比较大,还是用个好点的电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已经厂家定了一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我现在也只能怀疑是电缆的问题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缆有问题还能找到地址2 那个问号

网友E:
电缆问题

网友F:
我以前用usb口的ppi经常出现这个情况,一般重启就ok了,但是很不好用

网友G:
多数是电缆的问题,能连上不代表能读出数据。

网友H:
真不明白,台式机电脑有串口插针、笔记本电脑虽说现在有串口的比较少见了,但是买一张ExpreesCard的串口卡也不贵呀,为什么非得用USB搞个虚拟的串口来用呢!老是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网友I:
国产的不一定不行,我用的就是国产的,挺好用,就是要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J:
好好检查一下,确认一下PLC是不是西门子S7-200的,有可能是国产品牌的,需要用对应的程序编辑软件加串口线,而不是西门子的S7-200编程电缆。前几天我刚遇到一个几乎一样的问题。

网友K:
把上位机监视观点,占通讯口了,不行换其他通讯口,再不行换编程电缆,再不行换PLC。哈哈

网友L:
换波特率看一下!

网友M:
国产的不配套 ,我也碰到过,换原装的就可以了。

网友E:
不一定要原装的,国产的里面也有好的,不过不能太便宜的

网友N: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买的国产山寨电缆,连接plc时也有一个问号,可是能够正常上传下载编程。。。。。。

网友O:
是u口还是com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三百大洋买了跟新电缆一下就搞定了。来汇报下结果

网友P:
回复 楼主:
有问题,更有结果反馈,是对回帖人的尊重和负责,赞。。。

网友Q:
回复 楼主:
我在淘宝50块买的线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曾经推荐过杨工做组态用,杨工说用起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