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3-10-29):
   最近发现了个问题,以前用2N系列的时候,plc外面都有一圈黄色的防尘纸包上,而且有一本使用手册,为什么现在3U系列的防尘纸没有,使用手册也没有呢?各位来说说,难道不是正宗货?

网友A:
好像有张防尘的贴纸和一张薄薄的说明书吧。

网友B:
到我手上的都是已经拆开包装了的,无解··

网友C:
非新品,样机也是可能的。

网友D:
现在新的随机的说明书是简化了,以前是一本小册子,现在是一张纸。

楼主:
回复 网友D:
f版,那防尘纸呢?也没有?

网友E:
FX2N是一本,FX3U只有一张;

网友D:
防尘纸还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全新的3U,防尘纸是不是一圈已经包好在plc上了,还是直接扔在盒子里面的?谢谢f版解答下。

网友F:
假品或是旧货

网友G:
我有个小问题:
三菱有没有可以识别假货的方法?
比如说什么序列码之类的,
假货长什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小问题:
三菱有没有可以识别假货的方法?
比如说什么序列码之类的,
假货长什么样?
有的假货长得是一模一样,序列号也是可以防的,三菱现在出来的FX3GA上面有个防伪标签,那个标签反90度会有不同的显示,这个标签的技术三菱说全世界只有三家能做,亚洲只有日本一家能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新的3U,防尘纸是不是一圈已经包好在plc上了,还是直接扔在盒子里面的?谢谢f版解答下。
扔在底下的,就是张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