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我现在有一台的电机和一台VFD-B的变频器,我们单位有一台卷绕机(缠线的那种),但是这台设备的摆幅电机的频率一直是变化的,我想问问电机的频率如何实现一直变化?我还需要什么东西?

.

1、“卷绕机”,需要恒转矩控制;

2、卷绕过程中,卷绕“张紧”时电机速度要求放慢,卷绕“松弛”时电机速度要求放快,要求卷绕保持一定的张紧度;

3、这时电机的电流恒定,即转矩恒定,电机的速度是不断变化的;

4、这样电机的调速控制为“电流闭环”控制,电机的速度随卷绕的张紧度自动变化!

网友A:
变频器不行吗

网友B:
用PLC控制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不行吗

就是用变频调速,电流闭环控制的,电机速度随负载轻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控制可以实现吧!

用PLC不行,只能用电机调速电路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控制可以实现吧!

用PLC不行,只能用电机调速电路来实现!
用plc也可以 不过也要用变频器 我们单位的开卷机 就是用两个激光测距传感器检测经plc的计算pid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给变频器控制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也可以 不过也要用变频器 我们单位的开卷机 就是用两个激光测距传感器检测经plc的计算pid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给变频器控制转速的!

1、“用plc也可以 不过也要用变频器”,你的这句话说得好,但是主、次没有分开;
2、PLC输出的开关信号起指令控制作用,PLC输出地模拟信号,起连续控制作用的;
3、变频器是对交流电机调速的,电机速度的改变,靠的是变频器!
4、PLC通过变频器完成对电机的调速,怎么调速?靠变频器,速度怎么变?靠PLC模拟控制!

楼主:
5、要电机速度连续变化,就是说电机不是恒速,既然不是恒速,调速就不能是“速度闭环”;
6、所以搂主要电机速度不断变化,实际是要电机恒转矩或者恒电流控制,所以是“电流闭环”,此时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变化;
7、当然用PLC的模拟量控制,实现其他与电机速度相关的物理量的闭环控制,也可以获得电机速度跟随该物理量的变化;举例说,卷绕张力闭环控制,检测张力,给定张力,实现卷绕电机的张力闭环控制,此时,电机的速度跟随张力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8、不管电机的速度跟随那个物理量变化,电机速度的调节靠的是变频器,没有变频器调速不行,没有PLC的模拟控制可以;

网友D:
这个太简单了,用一个模拟输出的光电开关,照在材料上面。光电开关就想当于变频器的电位器,直接控制,确实是不要PLC。但这种开光很难找,我装过几台这样的机,后面因为买不到这种开关了,所以也没办法弄了。
我记得那个开关是神视的,光电开关的鼻祖。
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就要用上PLC了,用模拟输出的光电开光,来调整PLC的DA模块控制。

网友E:
买个好点的线型电阻,把电阻的模拟量输入给变频器。实现张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好点的线型电阻,把电阻的模拟量输入给变频器。实现张力控制。

1、“买个好点的线型电阻,”,没有必要;
2、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器PID输入接口有好多,有电压信号输入端,有电流信号输入端,也有手动电阻信号调频旋钮;
3、如果你的张力检测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就选用电压信号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
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就要用上PLC了,用模拟输出的光电开光,来调整PLC的DA模块控制。

1、你说的主要问题是,物理量的检测和反馈,必须是用户解决的,变频器有PID模拟控制的输入端,不需要PLC;
2、如果你要用PLC控制变频器,那也可以,就是说,PLC不是必需的!

网友F:
电机转速一般是不改变,如果要转速不断变化,那在电机前面需要加一个控制器,如变频器,
不断改变电机的运行频器,电机的速度也会不断改变。是伺服电机的话,就不断改变脉冲频率。
电机速度也会不断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转速一般是不改变,如果要转速不断变化,那在电机前面需要加一个控制器,如变频器,
不断改变电机的运行频器,电机的速度也会不断改变。是伺服电机的话,就不断改变脉冲频率。
电机速度也会不断改变。

1、版主说的对,要电机的速度变化,必须用调速电路或调速设备,举例说交流电机要用变频器;
2、举例说伺服,电机速度的改变就必须用调速电路;
3、调速电路有两种,速度闭环,电机速度恒定,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变化;
4、调速电路有两种,电流闭环,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变化,电机电流恒定;
5、卷绕电机调速控制,适宜电流闭环调速!

网友G:
这个东西有成品,叫张力控制器!

钢厂的钢眷在收的时候要用这个,而且在生产线上,为了保证钢板有一定的力,也要用这个控制!

网友H:
板主 你真厲害 不用變頻器 不用驅動器 就能讓電機等速(恆速)運轉(电机转速一般是不改变), 請問這又是哪國的電機???

那在电机前面需要加一个"控制器",如变频器,  控制電機轉速 好像只有外行人 才會將驅動器 變頻器說成"控制器"

伺服電機又以什麼依據 去改變賣沖頻率? 改變賣沖頻率是這樣嗎???!!!

网友I:
用变频器的自身PID整定就行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PLC是必须的,像这种设备,各种光电,限位等对设备的安全和闭环控制,变频器自带的点是远远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各种光电,限位等对设备的安全和闭环控制,变频器自带的点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变频器的I/O点数不够,那就可以用PLC,也可以用其它方法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有成品,叫张力控制器!

钢厂的钢眷在收的时候要用这个,而且在生产线上,为了保证钢板有一定的力,也要用这个控制!

1、钢板的卷绕,不适用张力控制器;
2、钢板这样的强度很强的不怕拉断的卷绕,直接用机械特性软的电机拖动,举例说功率、转矩大的交直流两用串励电机!

网友H:
回复 楼主:
老劉有進步喔 也知道用電流閉環來做張力控制 不過不是變頻器 是矢量變頻器 不敢說他是騙局了吧 呵呵呵

网友H:
老劉還是要說你一句 你的治學態度不夠嚴謹 捲繞機是捲繞什麼 捲繞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排線 另一種叫亂繞

若是前面那就不是張力 若是后面可能是張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劉有進步喔 也知道用電流閉環來做張力控制 不過不是變頻器 是矢量變頻器 不敢說他是騙局了吧 呵呵呵

1、张力控制,也就是转矩控制,对调速电机就是电流控制;
2、“电流闭环”只要是调速电机,都可以做,交流调速可以做,直流调速可以做;
3、“不過不是變頻器 是矢量變頻器, 不敢說他是騙局了吧”,说这句话说明你对“电流闭环”还不懂,“矢量變頻器”这个你就更不懂了,所谓“矢量變頻器”就是专门骗你这样的人!然后让你这样的人,再去骗更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 捲繞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排線 另一種叫亂繞 若是前面那就不是張力 若是后面可能是張力控制

1、傻子,只要是“ 捲繞”,就是张力控制;
2、“排線”“亂繞”相同点是“捲繞”,不同点是“排”和“乱”;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有成品,叫张力控制器!

钢厂的钢眷在收的时候要用这个,而且在生产线上,为了保证钢板有一定的力,也要用这个控制!

1、钢板的卷绕,不适用张力控制器;
2、钢板这样的强度很强的不怕拉断的卷绕,直接用机械特性软的电机拖动,举例说功率、转矩大的交直流两用串励电机!

钢板的卷绕及运行就是用的张力控制器配变频器的!
以彩涂钢板生产线为例,通常最少要用到3处张力控制!前处理一个,涂漆一个,收卷一个!3个相互配合,才能保证钢板在生产线上有一定的张力!

别看钢板的强度大,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力更大,而且每卷钢板之间有接头,这些接头的强度不是特别高!同时钢板生产中还有工艺要求,张力大了小了都是不行的。
张力是很重要的技术参数,而且都是用的张力控制器!

网友K:
不认同楼主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
以彩涂钢板生产线为例,通常最少要用到3处张力控制!前处理一个,涂漆一个,收卷一个!3个相互配合,才能保证钢板在生产线上有一定的张力!
……

1、觉得你说的是“钢皮”,而不是“钢板”!
2、卷绕电机控制可以是“张力闭环”控制,也可以是“电流闭环”控制!还可以是软特性电机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认同楼主观点

说说你的观点是什么?不能学笨鸟到处扣屎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张力是很重要的技术参数,而且都是用的张力控制器!

1、“都是用的张力控制器”,这句话不对!
2、举例说录放音机,录、放音时要求线速度恒定,用的是恒速主轴电机与压带轮拉动磁带,保持线速度恒定,放卷轴、卷绕轴与电机之间有离合器控制张力大小,张力大小不恒定,只要磁带保持拉紧即可;
3、举例说录放音机,非录、放音,快进快退时,不要求线速度恒定,压带轮弹起,放卷轴、卷绕轴与电机之间有离合器控制张力大小,张力大小不恒定,只要磁带保持拉紧即可;
4、卷绕有多种情况,不只是恒张力闭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劉有進步喔 也知道用電流閉環來做張力控制 不過不是變頻器 是矢量變頻器 不敢說他是騙局了吧 呵呵呵

1、张力控制,也就是转矩控制,对调速电机就是电流控制;
2、“电流闭环”只要是调速电机,都可以做,交流调速可以做,直流调速可以做;
3、“不過不是變頻器 是矢量變頻器, 不敢說他是騙局了吧”,说这句话说明你对“电流闭环”还不懂,“矢量變頻器”这个你就更不懂了,所谓“矢量變頻器”就是专门骗你这样的人!然后让你这样的人,再去骗更多的人!

老劉 你的水平是越來越低  電流閉環怎麼閉 你告訴大家用變頻器怎麼接線能夠做到電流閉環 這樣就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 捲繞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排線 另一種叫亂繞 若是前面那就不是張力 若是后面可能是張力控制

1、傻子,只要是“ 捲繞”,就是张力控制;
2、“排線”“亂繞”相同点是“捲繞”,不同点是“排”和“乱”;

老劉 排線跟亂繞 都是屬電子凸輪的控制 張力控制是只收捲料的配合 不要不懂裝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张力是很重要的技术参数,而且都是用的张力控制器!

1、“都是用的张力控制器”,这句话不对!
2、举例说录放音机,录、放音时要求线速度恒定,用的是恒速主轴电机与压带轮拉动磁带,保持线速度恒定,放卷轴、卷绕轴与电机之间有离合器控制张力大小,张力大小不恒定,只要磁带保持拉紧即可;
3、举例说录放音机,非录、放音,快进快退时,不要求线速度恒定,压带轮弹起,放卷轴、卷绕轴与电机之间有离合器控制张力大小,张力大小不恒定,只要磁带保持拉紧即可;
4、卷绕有多种情况,不只是恒张力闭环!

捲筒鋼板拉伸出來是是曲面 不控制張力這曲面的彎曲程度是不同的 網友以告訴你 需要做張力控制是要保持這鋼板面是固定的曲面 以利於噴漆面是均勻 哎哎哎 老劉沒看過豬走路至少也吃過豬肉

网友L:
原来我们都是用的张力控制器的张力值反馈给PLC 再控制变频器完成PID控制   当然可以直接和变频器进行PID控制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简单了,用一个模拟输出的光电开关,照在材料上面。光电开关就想当于变频器的电位器,直接控制,确实是不要PLC。但这种开光很难找,我装过几台这样的机,后面因为买不到这种开关了,所以也没办法弄了。
我记得那个开关是神视的,光电开关的鼻祖。
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就要用上PLC了,用模拟输出的光电开光,来调整PLC的DA模块控制。

见过做方便面的机器上,压延机那块,一排六对辊,每对辊前面用模拟量输出的光电检测面带的高度来调整变频器的频率从而控制辊轮的转速,保证面带不高不低

网友D:
用光电模拟开关调速,不须要张力控制器的。为了达到衡张力,只须要在材料上面压上一根棍子就可以了,我以前做IC引线框的收卷就是这样做,均匀的很。多个什么张力控制器,这又多了价钱,还多了个故障。
用光电收卷有个好处是,材料来多快,电机转多快,由于上面有一个压棍,收卷的松紧度也是一样的。

网友N:
用PLC控制可以实现吧

网友O:
2、举例说录放音机,录、放音时要求线速度恒定,用的是恒速主轴电机与压带轮拉动磁带,保持线速度恒定,

以上说法不对,应该是变线速,至于为什么变线速不变音,自己慢慢琢磨吧!

网友P:
用变频器+PLC+张力传感器,可以实现你说的控制,但要卷绕得更精细,还是用伺服+运动控制器+张力传感器效果最好,能卷头发丝粗细的东东,而且松紧一样。

楼主:
以下是引用pan_xiansheng2013/10/31 22:10:01的发言:……以上说法不对,应该是变线速,至于为什么变线速不变音,自己慢慢琢磨吧!

1、我不用“琢磨”,自己打开录、放音机,看看压带轮与主轴间的磁带速度会是变线速度的?主轴电机转速恒定,主轴半径不变,怎么变线速?
2、也可以在放音时,将卷绕轴手动顺间停止,音调不变,证实带速与倦带论无关!
3、也可以在放音时,手动压带轮,当轻轻翘起压带轮时,音调会发生变化来证实带速由主轴转速决定;
4、还有个经常发生的故障,就是放音时发生倦带轮不倦带,磁带缠绕散乱,发现时已经扰了好长一段,说明开始音调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PLC控制可以实现

引用 网友N:
用PLC控制可以实现吧

引用 网友N:
用PLC控制可以实现吧

你们谁说说用PLC怎么对电机调速???

网友R:
江湖中把这种控制 叫张力控制 可以根据物料表面承受的力自动调频实现 松紧合适控制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原来我们都是用的张力控制器的张力值反馈给PLC 再控制变频器完成PID控制   当然可以直接和变频器进行PID控制

状观!!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pan_xiansheng2013/10/31 22:10:01的发言:……以上说法不对,应该是变线速,至于为什么变线速不变音,自己慢慢琢磨吧!

1、我不用“琢磨”,自己打开录、放音机,看看压带轮与主轴间的磁带速度会是变线速度的?主轴电机转速恒定,主轴半径不变,怎么变线速?

主轴电机转速恒定,主轴半径不变?
对了一半,上半句(主轴电机转速恒定)正确,下半句(主轴半径不变)不对。
主轴半径不就是磁带半径吗,磁带半径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主轴半径不就是磁带半径吗,磁带半径没变?

1、你连主轴都不知道,主轴直径约2mm,瞎咋呼!
2、知道压带轮吗?压带轮压在主轴上,主轴与压带轮恒线速度拉动磁带!
3、放带与卷带通过离合器与电机传动链接!

网友O:
1、收带的电机恒速,也就意味着收带角速度恒定。

2、同时,压带轮线速度恒定,也就意味着主驱动电机角速度变化。

条件1与条件2相互矛盾,必然有一传动存在滑动,是主轴电机?不是。请注意,主电机是直接传动,没有离合器(可以用手把住,不让其转动,一测试驱动力)。

那就是压带轮,因为他本来就是摩擦传动,只有摩擦传动才有滑动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1、收带的电机恒速,也就意味着收带角速度恒定。
2、同时,压带轮线速度恒定,也就意味着主驱动电机角速度变化。
条件1与条件2相互矛盾,必然有一传动存在滑动,是主轴电机?不是。请注意,主电机是直接传动,没有离合器(可以用手把住,不让其转动,一测试驱动力)。
那就是压带轮,因为他本来就是摩擦传动,只有摩擦传动才有滑动的可能。

1、你不知道录音机磁带的收、放卷结构,自己先仔细观察观察后再来这里说话;
2、包括录像机的磁带在内,走带都是线速度恒定,靠主轴恒速旋转,压带轮就压在主轴上,磁带通过主轴与压带轮之间被拉动;
3、收、放卷都有阻尼离合器,角速度是变化的;
4、主轴直径2mm 多一点儿,被电机直接拖动,压带轮直径有10mm,压在主轴上,……。

网友O:
1、收带的电机恒速,也就意味着收带角速度恒定。

2、同时,压带轮线速度恒定,也就意味着主驱动电机角速度变化。

条件1与条件2相互矛盾,必然有一传动存在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1、收带的电机恒速,也就意味着收带角速度恒定。
2、同时,压带轮线速度恒定,也就意味着主驱动电机角速度变化。
条件1与条件2相互矛盾,必然有一传动存在滑动?

1、宁愿遐想,也不动手打开录音机看看;
2、给你个图:

楼主:
3、主轴恒速转动,主轴与压带轮拉动磁带,恒线速度走带;
4、收带轮、放带轮都有摩擦阻尼离合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1、收带的电机恒速,也就意味着收带角速度恒定。
2、同时,压带轮线速度恒定,也就意味着主驱动电机角速度变化。
条件1与条件2相互矛盾,必然有一传动存在滑动?

1、宁愿遐想,也不动手打开录音机看看;
2、给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管电机的速度跟随那个物理量变化,电机速度的调节靠的是变频器,没有变频器调速不行,没有PLC的模拟控制可以
1、你说的非常正确!
2、不管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都是通过
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器
完成的;没有变频器调速不行,没有PLC的模拟控制可以!

网友S:
什么也不用加,在合适的位置加一个配重站,很简单,这个配重就决定了你的张紧度了!这样很难调,就是调试的时候费点功夫,就是你的设备是造什么的了@

网友T:
变频器本身就有PID环可以实现控制,为什么还要用PLC呢,没那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变频器本身就有PID环可以实现控制,为什么还要用PLC呢,没那么复杂吧
1、你说的很正确,变频器本身的频率调节输入端,就可以构成PID控制;
2、PLC也可以模拟控制而已,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