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PLC型号是三菱Q02HCPU,我用GPPW软件读取PLC程序时,都出来的都是空白,软元件内存全部是0.读取时我把程序、软元件内存、参数等都打勾选上了的,请问各位高人这种型号的PLC用GPPW软件读取程序难道不是那样的方法吗?这个PLC没有程序盒的或者卡之类的,如果电池没电了最多把软元件内存数据丢失了,程序应该不会丢失吧?有谁懂的吗

网友A:
工作刚一年多,一直用的西门子的,帮你顶一个

网友B:
不会吧
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C:
还没用过Q系列的 ,呵呵

网友D:
正常情况下,程序是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这个程序存储器的数据是由Q系列CPU的内置电池Q6BAT来保持的,如果电池没电了,程序是回丢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三菱F、A系列的如果程序比较大都有EEPROM盒子存储程序,电池没电只会丢失一些参数,程序是不会丢失的。如果是一些小的程序是没有程序盒的,电池没电也不会丢失程序的。这个Q系列如果没有程序盒或者外接卡,电池没电会丢程序的吗?应该也只丢失一些软元件内存吧。

网友E:
呵呵;程序还有运行吗?有输出点输出吗?

网友F:
电池保存的多数都是内存参数,程序一般多是保存在EEPROM中,虽然程序不会丢,但没有了参数,设备也不会正常运行的,所以要定期的给PLC上电,为电池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池保存的多数都是内存参数,程序一般多是保存在EEPROM中,虽然程序不会丢,但没有了参数,设备也不会正常运行的,所以要定期的给PLC上电,为电池充电。
Q系列PLC的电池,是不可以充电的。

网友D:
Q的手册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池保存的多数都是内存参数,程序一般多是保存在EEPROM中,虽然程序不会丢,但没有了参数,设备也不会正常运行的,所以要定期的给PLC上电,为电池充电。
Q系列PLC的电池,是不可以充电的。
是这样啊,用其它品牌的PLC电池都是可以充电的,所以就认为三菱的也应该是,那三菱需要定期换电池吗?

网友E:
呵呵;除了国产之外,全世界流行的PLC几乎全是用一次性的锂电池;
不知楼上用的是哪个品牌的PLC?

网友F:
回复 网友E:
OMRON号称数据可以保存1年之久的CP1系列的,它们不会是一年以后数据全丢失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程序是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这个程序存储器的数据是由Q系列CPU的内置电池Q6BAT来保持的,如果电池没电了,程序是回丢失的。
如果是在EEPROM里的话,断电不会丢失,只可能是参数丢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除了国产之外,全世界流行的PLC几乎全是用一次性的锂电池;
不知楼上用的是哪个品牌的PLC?
真是不问不知道啊,原来真的都是一次性的电池,只不过是可以使用很久,以前一直以为PLC电池只是加强版的超级电容,一直都在错误的理论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F:
OMRON号称数据可以保存1年之久的CP1系列的,它们不会是一年以后数据全丢失吧?
呵呵;是数据(包含PLC内的时钟),不是程序;
说的一年是指你PLC完全断电,一年都不通电可以保存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