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9):
如题,想知道200米的rs485传输图片的速度,有什么成品的软件或者系统么?用pc的话用转换器会限制485的传输速度。大神们有方案么?谢谢啦O(∩_∩)O谢谢

网友A:
200米 为嘛用485 不知用途是什么?信号源是什么?接受设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米 为嘛用485 不知用途是什么?信号源是什么?接受设备是什么?
485 速度快 线便宜,实验室要把表头的图片通过485传到集中器,用dsp5416来处理图片,现在只需要我测出rs485实际应用中能够达到的速度,怎么破

楼主:
找x.宝卖线的他们有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