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老烧!

楼主(2013-10-30):
我们公司产线用利明的90W的刹车马达总是烧热继电器,导致缺相。马达刹车是接在三相电中的随意一相,是否因为刹车的原因造成的三相不平衡导致电流变大而烧热继的呢?选用的热继是士林的0.3~0.5A的。

网友A:
用钳表掐一下刹车相的电流!用数据说话。解剖热继电器尸体 分析损坏原因!

网友B:
用钳表掐一下刹车相的电流!

网友C:
把刹车的电源单独布线。

网友D:
刹车的电源不要经过热继电器试下啊

网友E:
可按以上各位的意见,先查看一下。

网友F:
单项的还是分开好

网友G:
还是单独接比较好

网友H:
热继是不是选的小了?加大电流量程试试。

网友I:
我们原先的刹车都没有热继保护...
如果热继总坏的话,应该不会是热继的问题,
我感觉楼主自己的分析比较有道理,测测三相电流试试

网友J:
经常损耗的元器件要查明原因。

网友K:
先知道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L:
就如1楼所说的。把继电打开看看是烧一相还是多相?如果是一相看看是否是带刹车电源相?如果是多相,那么就是继电选择的过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