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如题,变频器接通电源,显示器无反应,需要用电吹风向主板方向加热5分钟后 显示器才会跳出数字显示,如果外部气温低的话,在工作过程中加大机床转速,变频器也会自动停止工作,等到变频器自身温度提高,毛病都没了。还请专家分析一下。。。

网友A:
还有这个故障,真的很诡异。

网友B:
接触不良,热涨冷缩,缩不通,热就通了,仔细检查

网友C:
开关电源受温度影响的元件?

网友D:
应该重点查下热敏元件

网友E:
检查电源回路

网友F:
估计变频器电源回路有问题。

网友G:
电解电容老化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开关电源的启动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I:
换板子或者看看对温度敏感的元件是哪个,将其换掉。有的集成电路芯片坏了也有这种现象,或者是电路板的电容器。

网友J:
看冷到什么程度了,我试过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器被空调的冷风吹着,伺服使能后大滤波电容立刻爆炸,后来分析是温度降低导致电解电容的电解液趋向固化的原因。

网友K:
呵呵!
这种软故障比较麻烦
仔细检查吧!

网友L:
电源电解电容问题,我以前也碰到类是的问题

网友M:
拆散然后重装或者会好!

网友N: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O:
开关电源问题 可以拿来 我帮您修一下 QQ1758592073   有时间 可以分享你点资料

网友P:
电解电容失效

网友Q:
变频器不可能这么娇贵的。
在冷机的状态下,也就是故障的状态下,拆机通电检查。

网友R:
热敏电阻,电解电容重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