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现想用步进电机控制一负载上下运动,上下行程约170mm,负载总重6kg,上下速度40mm/S左右,上下精度0.5mm左右。请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杆?步进电机的扭矩、负载扭矩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我也想看看怎么选型

网友B:
6kg,40mm/s重量说重不重,说轻也不轻。我没有什么公式计算。就按以前的经验来说,如果用5mm螺距丝杆,那么电机每s要达到8转才能走得出来。每秒8转,就成了480转的转速,这个速度步进电机很难吃得消,因此不管你电机多大,都只能选择用10mm螺距的丝杆了,10mm丝杆,每秒钟转动4转,电机每分钟240转。那么螺距越大,电机的力也就要越大。我以前做钻床时,电机用的86S150的,扭力最大6N.M.丝杆螺距为4mm.拖板重量大肯定大于6kg,但速度没有这么快,也是可以运行,并且精度很好。如果做到10mm螺距,估计就有点难度了。
因此我建议用110外形的,扭力在8N.M以上步进电机。
机械设计,力量可以大一些没关系,力少了基本上就没解了的。这和电气设计不一样,要求是一次成功。
那些什么计算公式,我觉得也许可以用,但我还是相信实践出真理。

网友C:
支持吴工介绍自己的经验

网友D:
以前有一个案子,上下运动,行程120mm,丝杆导程20mm,产品重量加拖板12KG左右,速度60mm/S,用86*80步进电机,力矩标称4.5N.M,在模组的拖板下面顶了一条小单杆气缸,单独给它加了个调压阀,加到2公斤气压来做平衡,一直上下运行相当轻松平稳。

网友B:
如果加了平衡气缸,那重量就不是12kg了,而是对面加得越重,二边相加就越接近0,所以说很轻松了。这个经验很好。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挺好的案例,值得的拿出来讨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