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现想用步进电机控制一负载上下运动,上下行程约170mm,负载总重6kg,上下速度40mm/S左右,上下精度0.5mm左右。请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杆?
步进电机的扭矩、负载扭矩是如何计算的?滚珠丝杆的直径、螺距怎么选择啊?看了这方面的资料没看懂

网友A:
要看机械结构,负载的实际需要多大的力矩,关于转动转量的算法,有很多结构模型算法的。

网友B:
很多参数都可以从步进电机的选型中查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