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请教:omron PLC CP1H  (通讯模块CP1W-CIF11)如何与步科MT4512T触摸屏通讯?我按照说明试了数次,还是弄不成,只好在此请教各位专家,请详述设置步骤,谢谢!

网友A:
电缆先看一下是不是对的;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1/2bd921d2e244915ae5355547734f4ea500800300.jpg#接线图.jpg[/uplo
接线如图,请版主指教,谢了!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C:
两边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   效验方式!      检查一下特别是PLC设置里面的,印象中你那属于扩展通讯口,需要勾选使用,然后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D:
正常情况下,RS485只要接两根线,RS422接的可能就要多了。

楼主:
再请教,RS485与RS422有什么不同?接线与参数设置一样吗?

网友B:
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