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本人新学工控,菜鸟一个,最近想把单位的(威纶TK6070iH)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一来备份,二来琢磨琢磨研究一下。
买了根USB电脑和TK6070Ih的专用连接电缆,软件下了EB8000,但打开软件后不知怎么操作,看到有文说下载时还要装驱动。
问题来了:
一:这到底是下载要装驱动还是上传和下载都要装驱动呢?
二:打开上传界面后,上面的型号选择及这下面要填什么信息呢(红线框内)?

真心请教,请知道的老师朋友不惜赐教,尽可能说详细点,在此先跪拜谢过了!

楼主:
下程序(工程文件)下面的:配方,资料记录,事件记录等都要勾选吗?要存放这个程序的目标位置怎么设置?

网友A:
输入文件名字 存储位置选好

网友B:
驱动是指你用USB电缆和触摸屏通讯,只有装好了驱动,通讯能正常了,才能上载和下载程序的。

网友C:
上传和下载都要安装USB驱动程序,才能上传工程文件。

楼主:
今天又去试了,只是默认的选了(工程文件)也不知道以什么格式来填写,写了F://jccmp.xop ,就点了上传,看上去通讯是成功了,因为触摸屏有变化了,上有一排英文字母,像是等待的样子,十几秒后,电脑上看到重启触摸屏成功的字样,打开F盘有一个不知什么格式的文件,不知是什么东西,用EB8000编辑器也打不开,下第二个图到底是不是触摸屏的程序呀?不知怎么弄啊,烦请前辈不惜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文件名字 存储位置选好

存储位置不知从哪填哪?请详细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是指你用USB电缆和触摸屏通讯,只有装好了驱动,通讯能正常了,才能上载和下载程序的。

从表面现象来看好像是通讯上了,因为我一点(上传)按钮触摸屏就有等待画面出现了,但不知是否已把程序整到电脑了,也不知上面勾选框里的填写格式,烦请版主大人详细说一下那里面该怎么填,存放路径从哪设置,先谢了!

网友A:
电脑知识太弱了

网友D:
从触摸屏下载的程序需要用EB800的软件反编译后才能打开,到威纶通官网下载一份EB8000的说明书好好看看,给你个网址http://www.weinview.cn/bbs/。。。。另外电脑和触摸屏连接的usb数据线就使用一般的MP3数据线就行了,不需要什么专用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触摸屏下载的程序需要用EB800的软件反编译后才能打开,到威纶通官网下载一份EB8000的说明书好好看看,给你个网址http://www.weinview.cn/bbs/。。。。另外电脑和触摸屏连接的usb数据线就使用一般的MP3数据线就行了,不需要什么专用数据线。。。。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按你说的做了,默认密码6个1,看来好像是没戏了啊

网友D:
作者设置了权限密码禁止反编译,那就没办法了,我也不是什么老师,也是一个初学者,给你一个网址,据说那里有高手可以打开禁止反编译的文件,不过有的可能要收费。。。。。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weinviewHM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