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修一台正弦4KW小机器  想象是无显示  维修过程中发现电源处于间歇振荡状态  果断更换所有电容  测量输出侧所有二极管无短路现象  上电仍不起振  拆下电源小板  单独加+16V测试  8脚有+5V输出  1脚7V  2脚0V  3脚与开关管脱开有2V多  我认为正常  装上试机加500V  依旧是间歇振荡  断开除稳压电路外的所有负载  仍间歇振荡  有上还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器  把变压器拆来更换试验  现象依旧  把开关管换了  开关管下面检测的1欧电阻也还了  现象依旧  尖峰吸收网络也查了正常  实在不知什么原因了  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A:
电源小板换了吗?

网友B:
6脚到开关管门极之间的电路开路了吗?

网友C:
反馈电路查了没有? 光耦、431还有分压电阻。

网友D:
可以拔下变频器风机试一下,分别去负载检查 检查开关电源变压器二次侧 电容有无鼓包失容 检查 稳压回路 我的会员名字是我的QQ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沟通 建议您应该多看看 资料

网友E:
黄总 还没修好?

网友F(2014-02-26):
电源小板反馈端加可调直流电,看是不是在15V时光耦导通。如果不是就是反馈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