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220VAC 90W一下小电机大家是怎么检测过载的?热继电器又大。。

网友A:
把定子上粘个温度开关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定子上粘个温度开关就行了。
好办法

网友C:
感觉确实是个事,因为保护电路或器件与电机的成本比,有些不值当的。纠结。

网友D:
还真有道理,我前年买了个小电风扇,绝缘纸里面包了一个小的温度开关,
跟普通的二极管大小一般,把绕组的公共端串进去了,结果今年坏了,
  找不到毛病,把绝缘纸拆了才找到;

做个加工件,把PTC(热敏电阻)固定在电机上,对继电器进行驱动再把信号给PLC;

方法很多,加互感器或者找那种精密度高的电流继电器(淘宝标的参数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