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电气设备使用时间太难免会出现故障问题,对于励磁系统的故障问题一般可按如下方法排除处理:
1.励磁柜检测时不投励
     处理步骤:<1)  将投励插件拔出,检测励磁柜的手动投励是否正常;
     (2)  如果手动投励正常,说明励磁柜的主回路完好,应检查转换开关    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检查投励插件提供电源的65V变压器是否工作正常;检测投励插件本身是否有故障;
     (3)  如果手动投励不正常,应检查主回路是否正常,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及投励可控硅是否损坏;检查励磁柜与同步机转子是否连接好,重点检查碳刷是否接触好。.
2 .励磁柜检测时能自动投励,但正常开机时不能自动投励  检测时能自动投励,说明励磁   柜主回路、检测回路及投励插件都正常,应重点检查与高压柜的连锁接点,以及开机时 转子是否能真正达到亚同步。
     处理步骤:
   (1) 将开关柜拖至试验位置,现场模拟开机,当按下现场启动按钮,高压开关柜合闸后,同步机励磁柜能自动投励成功,说明励磁柜与高压柜之间的连锁不存在问题;
   (2) 如果模拟开机也不能自动投励,应检查励磁柜与高压柜的连锁接点是否闭合好;
   (3) 如果开机时转子达不到亚同步造成不能自动投励,应对投励插件进行调试。
3.磁柜检测时不能灭磁
   处理步骤:
   (1)检查转换开关的接点是否接触良好,对触点进行处理;
   (2)再次检查灭磁,若还不能灭磁,重点检查灭磁插件2CW21稳压管;
   (3)检查灭磁可控硅。
4. 励磁柜在运行过程中励磁电压几乎为零,励磁电流基本正常  检查灭磁电阻是否发热
   (1)如果不发热,检查电压是否损坏;
   (2)如果发热,说明击穿保险、二极管、可控硅有击穿,一般多为击穿保险击穿,应立即停机对主回路进行检查;
   (3)重点检查击穿保险,若击穿保险器损坏,应对其进行更换;
   (4)击穿保险更换完后,需对励磁柜的灭磁插件进行复查,调试
高低压开关柜、低压配电柜、进相器、励磁柜、高低压成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