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出错了呢?

楼主(2013-10-30):
真不知究竟怎么出错了!!

网友A:
奇怪的程序,带参数的函数没有定义,就引用上了,而且,定义也定义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程序,带参数的函数没有定义,就引用上了,而且,定义也定义错误了
一点不奇怪!!
因为,我是初级菜鸟!
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程序,带参数的函数没有定义,就引用上了,而且,定义也定义错误了
一点不奇怪!!
因为,我是初级菜鸟!
见笑了。
首先声明delay函数
然后再编写delay函数
然后在程序中调用delay
你的delay函数是不带参数的,调用的时候就不要写delay(1000)

网友B:
sbit Led=P0^0 这句后面少了个“;”号!
另外,如果不需要函数有返回值,最好在函数名前加“void”前缀,避免编译器出现“没有返回值”的警告!

网友C:
4楼正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先试着编下再说,免得误人子弟!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那么热心。这单片机真不好学!有诸位的热心,我会坚持努力的。

网友D:
声明、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