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急停按钮被按下释放后,需要按复位按钮才能启动系统的继电器线路图,复位按钮为常开型。我自己画了下,感觉有点复杂,坛友们可有简单的画法?谢谢!

网友A:
用急停钮的常开点和复位钮的常闭点做一个自保停电路,用此电路的继电器的常闭点控制你原电路的电源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急停按钮,选择蘑菇头式,都是带自锁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选择蘑菇头式,都是带自锁功能的。
赞同,有时复杂不是好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选择蘑菇头式,都是带自锁功能的。
确实如此

网友E:
1楼的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选择蘑菇头式,都是带自锁功能的。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所选用的急停按钮也是这种蘑菇头,带自锁功能的

楼主:
1楼的方法可行,且简单,如下图所示

楼主:
貌似与题目意思不符,用了常闭型复位按钮

网友F:
简单事给复杂化了,自锁的急停按钮最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急停钮的常开点和复位钮的常闭点做一个自保停电路,用此电路的继电器的常闭点控制你原电路的电源不就可以了吗?
不复杂啊,就是自保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急停钮的常开点和复位钮的常闭点做一个自保停电路,用此电路的继电器的常闭点控制你原电路的电源不就可以
 估计你是复制黏贴的吧,这样有意思么

网友H:
我理解一下,是不是:
按一次急停按钮(恢复)后,需按“复位按钮”、再按“起动按钮”,才能起动系统;
而正常起动时,直接按“起动按钮”就可起动。

如果正常起动时,也需先按“复位按钮”(准备按钮),则问题会简单些;
但会增加操作的不方便,和显得重复,等。

网友I(2015-04-05):
继电器电路尽力精简,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