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显示不准

楼主(2013-10-30):
 新买一个欧姆龙温控表,控制输出24V---驱动固态,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能正常输出24V驱动加热,温控表显示与实际相差160度,温度报警1也没输出开关量驱动风扇。温度探头(热电偶)是好的。是我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温控表不良。温控表的型号是E5EZ-Q3T

网友A:
没调好表吧!

网友B:
相差160 肯定是分度号都没选好吧

网友C:
线头倒一下

网友D:
相差这么大肯定是没设置好,

网友E:
按照说明书的步骤,先设置传感器,使之对应,然后启动控制器,做一下自学习,再然后再投入使用。这种表不管是什么牌子的,现在都挺好使的。只要正确设置参数即可。

网友F: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G:
说明书真是重点。。。。祝你好运吧

网友H:
K,PT,J还是其它,应该是没选对输入信号吧

楼主:
温控表的型号是E5EZ-Q3T

网友I:
温控加热 我们用的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