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高压侧

楼主(2013-10-30):
变压器高压侧 10KV  低压 0.4KV  请问 当高压侧缺相时,并且低压侧无负荷,这台变压器可以长时间运行吗????

网友A:
这个可以
但是有负载就有问题了

网友B:
这个,还要看你变压器的拉线组,也就是变压器的接法,当然,如果不带负荷,你的变压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空载的时候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未注意过空载,负载时可引起低压侧三相不平衡。

网友E:
可以的,负载缺一相。

网友F:
空载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网友G:
供电局会找你的

网友H:
如果不带负荷可以,但实际变压器有损耗

网友I:
空载没什么问题

网友J:
这样的情况,能支撑一会,时间长,变压器就烧掉了,类似的例子在我朋友那发生过。

网友K:
低压侧不带负载是可以较长时间运行的,比如说在推上跌落保险时,有时候第三相由于某种原因比较难合上,是不用担心会烧坏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