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继续

楼主(2013-10-30):
他励直流电机, 有电枢绕组 和励磁绕组, 怎样改变他的转向 和速度大小。知道的说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发过,改变电枢电压即可调速;改变电枢电压或励磁电压的极性,可改变旋转方向。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你 。直流调速学习中。

网友B:
电流方向控制旋转方向,电流大小控制转速

网友A:
直流电机的调速,我记得有三个重要的公式要记住:

1.转矩平衡方程式;
2.转速平衡方程式
3.功率平衡方程式

掌握了这三个公式,就是掌握了直流电机调速的基本原理。就能对直流电机的控制做出正确的认识和解释。那么,楼主知道这三个公式的具体含义吗?是否把他贴出来共享下?

网友A:
1.转矩平衡方程式:Md = Cm * Id * φ;单位:N.m
 式中:Id = 电枢电流;
      φ = 磁场强度(励磁电流即可代表)
      Cm = 常数(与电机的结构和材料有关)

2.转速平衡方程式:n = (Ud +/- Id*r) / (Ce * φ);式中:Ud = 电枢电压,其他同上;单位:r/min

3.功率平衡方程式:P = (n * Md) / 9550 ;单位:kW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对于Z4型直流电机改变励磁或电枢线圈正负极性就可改变电机转向,但对老式的Z2型直流电机单独改变励磁或电枢线圈正负极性来改变转向是不行的,容易烧电机,应该同时改变内部补偿线圈跟电枢线圈的的正负连接,最好按照电机原有的接线图接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错
9013
电子元件查询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