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位置控制模式下,达ASDA-B2私服驱动器的参数及电子齿轮比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是要看传动比及你电机上编码器的分辩率来计算后设定的,不是固定的值;

网友B:
在中达电通官网上下载一份手册
P1-00 位置脉冲输入方式 0 AB 1 正负脉冲 2 脉冲+方向
P1-01 设为0 位置控制模式,默认值为0
P1-44、P1-45 电子齿轮比,默认值为16:10,也就是要给驱动器10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你可以根据实际设定。B2的电机是160000
P2-10 用来控制伺服使能
P2-15、16、17 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