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我近日碰到有一台正在使用的松下FP1-C72的PLC,查看其输入点X0有线接入,并观看该点的指示灯也发亮,当把接入X0输入点的导线拿开,它的指示灯就灭了,这就是说这个点应该在使用,但是奇怪的是,当把用户程序调出来检查时,在程序中就是没有查到有X0这个输入点,哪位老兄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使用了组合位如k2x0之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它这个X0是用于高速脉冲输入的,仅有一根导线接入。

网友B:
一楼说的是一种可能,
但是也可以压根不用X0,没准当时的设计有点问题,后来把X0取消了,
所以X0一直ON也没关系
就像那些备用点,程序里没做,一直OFF 也没关系

网友C: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D:
呵呵;如果使用了高速计数器功能,在程序里是看不到X0 X1的;
程序中看一下有DT9044就说明被高速计数占用了;

网友E:
Z版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Z版主,程序中是有看到DT9044在使用,X1也有在里面,只是没有X0,难道是系统默认专门留给DT9044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错了,这个X0输入点一直都在用,当我把连接线拿开,设备就不能正常运行,把线接回去设备就恢复正常了。我偏向Z版主的观点,只要这个点用于高速脉冲检测,在程序中可调用DT9044。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么说来,的确是在使用,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问题描述~~~

网友F:
还是版主厉害!

网友G:
不会吧,它这个X0是用于高速脉冲输入的,仅有一根导线接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当然了,它还有一根电源G端是与PLC的COM连接的。

网友D:
呵呵;X0一定要用,X1具体要看你输入的设置,其实你把PLC的设置连程序一起读出来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H:
感觉自己的知识还是不够用啊。

网友D:
设置这个从PLC内读出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谢Z版主,这个输入设置我知道了,由于这台机的维护己经结束,我已撤出没法再去弄它了,在此也一并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