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如下图所示的皮尔兹安全继电器以及其内部接线图,在内部接线图中的反馈回路,启动回路,输入回路是干嘛用的,安全触点,辅助触点还能理解,其中那些S端子,Y端子是干嘛用的,A1,A2端子看出来是电源端子了,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下,thanks

网友A:
看内部接线图用处不大
它有好几个等级防护,
你选择哪个防护级别,就按照哪个防护级别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A:
X4的没有用过,可以告诉你个X3P的
A1:24V+
A2:0V
S11与S12短接,S21/S22 S31/S32接急停的两组闭点
S33和S34接RESET

这是我们的接法,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B:
图上画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画的很清楚了
那劳烦你帮忙解释下啦,我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接线图用处不大
它有好几个等级防护,
你选择哪个防护级别,就按照哪个防护级别接线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看内部接线图用处不大,不懂其工作原理,也就不会接线了,需要哪个防护等级,就照哪个防护等级接线,这不是生搬硬套吗,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也就很难灵活运用了

网友B:
13/14 23/24 33/34是常开

网友C:
To operate:
①Supply voltage:
- Apply voltage to A1 and A2.
- AC only: Connect the operating earth
terminal with the ground earth.
②Reset circuit:
- Automatic reset: Link S33-S34 and
Y36-Y37.
- Manual reset with monitoring: Connect
button to S33-S34 (Y36-Y37 open).
- Manual reset without monitoring:
Connect button to S33-S34, Y36-Y37
linked.
③Input circuit:
- Single-channel: Link S12-S52 and S21-
S22. Connect N/C contact from safety
switch (e.g. emergency stop) to S12
and S11.
- Dual-channel, without short circuit
detection: Link S21-S22. Connect N/C
contact from safety switch (e.g.
emergency stop) to S11-S12 and S11-
S52
- Dual-channel, with short circuit
detection: Link S11-S52. Connect N/C
contact from safety switch to S11-S12
and S21-S22
④Feedback control loop: Link Y1-Y2 or
connect external relays/contactors in
series
If the operating voltage is applied and all
conditions met, the safety contacts are
closed and the auxiliary contact (41-42) is
open. The status indicators "CH.1"and
"CH.2" are illuminated. The unit is ready for
operation.
If the input circuit is opened, the safety
contacts 13-14, 23-24, 33-34 open and the
auxiliary contact 41-42 closes. The status
indicators go out.
剪切自英文PNOZ_X4_Operating_Manua(操作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接线图用处不大
它有好几个等级防护,
你选择哪个防护级别,就按照哪个防护级别接线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看内部接线图用处不大,不懂其工作原理,也就不会接线了,需要哪个防护等级,就照哪个防护等级接线,这不是生搬硬套吗,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也就很难灵活运用了

pilz的安全继电器没有像PLC的内部回路画的那么清晰,
它没画清楚,至于原理自己琢磨
你可以研究研究啊

网友D:
和继电器一样

网友E:
看七楼老兄提供的说明书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七楼老兄提供的说明书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我没看懂,你看懂了吗,你看懂了的话,帮我讲解下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继电器一样
既然你会这样说,看来你也没搞懂

网友F:
操作:

①电源电压:

-适用于电压,A1和A2。

交流:连接操作的地球

与地面终端。

②复位电路:

自动复位:s33-s34和链接

y36-y37。

手动复位监控:连接

按钮s33-s34(y36-y37开)。

手动复位没有监控:

连接键s33-s34,y36-y37

链接。

③输入电路:

单道:链接s12-s52 11—

S22。连接的N / C接触从安全

开关(如紧急停车)S12

和S11。

双通道,无短路

检测:链接s21-s22。连接的N / C

从安全开关的接触(例如

紧急停止)来s11-s12和S11—

S52

双通道,具有短路

检测:链接s11-s52。连接的N / C

从安全开关s11-s12接触

和s21-s22

④反馈控制回路:Y1 Y2或链接

连接外部继电器/接触器

系列

如果操作电压和所有

符合条件,安全触点

关闭辅助触点(41-42.)是

正常开放。状态指示灯亮。该单位已准备好

操作。

如果输入电路打开,安全

接触13-14,23-24,开放和33-34

关闭辅助触点41-42.。现状

指标出去。

来自金山词霸

网友G:
楼上的不是一般的有才啊,金山词霸
····

网友H:
这东西没多大用处,一个接触器就能替代了!

网友I:
不错的资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