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惠丰H1500-P30KW   变频器上电正常,利用 面板操作 或利用端子操作在打运行时都是报故障Err  是我的参数设置不对还是操作有问题,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你可以查询下说明书 看看 故障 代码 现在 国产的 良莠不齐呀 仍然没有几个特别成熟的

网友B:
哈哈 高手都不出来

网友C:
恢复出厂值,试一试。

网友D:
没用过,不过一般会出现错误的,要么是参数设置错误,要么就是端子接线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启动不了嘛、看一下启动连接线的光耦合是否好的。5v电源有吗?

网友F:
好象是设置错误。

网友G:
看一下说明书,这个报警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