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在台达触摸屏里做了个压力表,组态时发现没有相应的数据格式(实数),PLC里程序做出来的是个实数型的数值,是不是要在PLC里转换成整型的? 第一次用台达,没说明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是不是PLC里不用转换成实数,直接转换到双字就行了

网友A:
的确没有实数,都是word
楼主的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B:
先把数据读到PLC中进行转换处理,然后输出到触摸屏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的压力表是连在触摸屏了还是PLC,如果是PLC的话数据转换相对会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力表接在PLC里的,直接在程序里转换成双整数就行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台达的支持BCD数,10进制数16进制数,浮点数,把数据在PLC中转换成触摸屏支持的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