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老是过压 过流 所有该换的都换了2个炉子都是同样的  唯一个问题逆变板上的信号灯在低电压时会有轻微的闪 有时候比较明显 机器电压升完后就没怎么闪了 4块板子都一样的信号灯都会闪 逆变板接法双并双串 其他的没找出什么问题 负荷轻的时候机器很正常 我都把机器快翻了一遍了就是找不出问题 这问题已经半年了  很多师傅都没找出问题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请教一下 不胜感激  请不要答非所问 谢谢
快回答
负荷轻的时候机器很正常 这就对了 说明你超负荷了
还有你熔同样量的东西 但是是不同材质的负荷也是不同的;
同材质不同量负荷也是不同的。
追问
重点排查电源和供电部分相关元件健康程度.

更换或提升供电设备级别.
追问
这些都查了  高压电视平衡的 也没差出什么毛病
把可控硅架换了。
追问
可控硅架换掉?你指的是散热片呢 还是架子   我散热片都是新装的  架子呢就不用换了
回答
那你中频信号变压器有没有检查耐压绝缘。还有你的散热器是紫铜还是黄铜材质
追问
中频信号变压器 换了的 散热器是紫铜的
你的设备是老设备吧,12脉的怎么这么多板子呢?看你说的情况暂时应该是主控板的电压和电流电位器给你限制住了,如果是满炉水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追问
12脉 主副机32个KK  当然有4块逆变板 怎么会是老机器呢  电压 电流 都不是限住的 我的最大电流3200   炉子水烧到 一半以上 就会跳了 一半以下都不会跳 我搞这个搞了10年了 都没遇到这样找不出来的原因
回答
老师傅你好,中频电源这个东西您搞十年,您应该知道,仅凭这点信息完全不能准确判断出设备故障,所以我也是只能提醒您可能出现的故障,可能有您差不到的东西,我见过的确实是一块板的,可能帮不上你了。最后建议您先换一下板子,全换一边,看看情况,要是不行就把硅换大的,电流互感器也换大的,试试吧,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追问
一块板嘛 你说的是主板  上海兆力都是一块主板 我说的4块是逆变板  双机12脉  36个硅KK   KP12个   这下明白了吧  我硅都是3000A的了 还能大那去哦 我这找不到原因的是  逆变板上的 信号灯会闪 也许这上面会有故障导致机器跳
回答
最直接的,换新的逆变板试试
追问
我都快把机器变成新的了 几乎能换的 都换了的  就连线我都换的
回答
电源没问题那只能是负载炉体了,炉衬用多长时间了?看看是不是快漏炉了啊,漏炉保护了,一到半炉水就跳车!
追问
换了个新感应圈也一样  我这两个炉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我不能说机器没问题  只是问题出那实在是不好找

网友A:
楼主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看两遍,有用

楼主:
我是一只晶闸管,快速的,高压的,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