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電機的使用

楼主(2013-10-31):
最近小弟用plc來控制步進馬達,步進馬達的步級角是0.72度,使用指令是plsy,
想達成步進馬達固定以每分鐘1轉的轉速來做動(1rpm),
步進馬達算法,步級角/360乘60乘f=轉速,
f=8.33
所以需要輸入的指令是 plsy k8.33 k0 y0

問題來了~ plsy沒辦法輸入8.33的頻率,如果只輸入8hz也是可以跑,不過會有一點點誤差,
如果只是單純想要求精準一點,不知道這個部分是不是有解?

還是有其他指令跟方法可以控制步進馬達可以用固定1rpm的轉速運轉的?

网友A:
呵呵;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你把驱动器的细分放大,再把频率调成整数;

网友B:
只能整数,换算吧

网友C:
我剛剛試算了一下,感覺不管步級角換成多少,1rpm好像都無法變成整數~~

网友D:
不要去算步进电机的角度了。
把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到60000细分数。当然,要你的驱动器支持这么细。
60000个脉冲转一圈,那么除上60s.不就=1000Hz了么?
现在只要把频率调整到1000就可以了。
再来一次,如果是30000细分,那么就调到500Hz。
如果调到6000细分,那就调到100Hz.
以上算法只有三相电机才会有。然后以此类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