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有电动机,也有加热管。
假设机器正常运行60A电流,机器额定电流90A。
怎么选择,有什么规则?

网友A:
正常选就可以,现在基本上能避开尖峰电流

网友B:
额定电流的2.5倍。电工基础里面有介绍。

网友C:
最大单个设备的2.5倍,其余累加一般就没问题。

楼主:
公司前几台机器我负责选型,都是按照额定电流的2倍,这样来选择断路器。

网友D:
把断路器下口(负载)所有器件的标称额定电流总和乘一个1.2-1.5的倍数,即可。

网友E:
额定电流的2.5倍

网友F:
要2.5倍吗 我之前基本上都是按1.5倍选的 也没什么事啊

楼主:
不管选多少倍,那总断路器会跟其连接的电缆不匹配。
如:额定电流50A,断路器选100A的,电缆选10平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管选多少倍,那其下的电缆跟它不匹配???

楼主:
假如选2倍,那总断路器会跟其连接的电缆不匹配吧???

楼主:
怎么再没人回答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