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

楼主(2013-10-31):
 维修中须注意:

  1. 维修变频器前须将变频器放电,可用灯泡或大电阻等。

  2. 维修用示波仪须与大地隔离,可用1:1的隔离变压器。

  3. 在更换板子时,维修人员须做好防静电措施。

   现就我公司代理的DANFOSS VLT5000系列变频器为例介绍一下维修变频器的步骤。

  一. 静态测试:

  1. 测试整流电路: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正极+UDC及负极-UDC,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挡,红表棒接到+UDC上,黑表棒分别接到L1,L2,L3上,应该有大约十几欧阻值。相反将黑表棒接到+UDC上,红表棒依次接到L1,L2,L3上,应该有一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UDC 上,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的结果。

  2. 测试逆变电路:将红表棒接到+UDC上,黑表棒分别接到U,V,W上,应该有十几欧的阻值,反向应该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UDC上,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的结果。

  二. 动态测试: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必须进行动态测试(上电试机)。

  1. 上电之前,须检查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否与电源电压匹配。

  2. 上电后,由于变频器有各种保护功能,一般都能自动显示一些故障(如过电压,欠电压,过电流等)。

  3. 如未显示任何故障,则可在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测试其输出电压。

  4. 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电压平衡)的情况下,可以带电机进行负载试验。

  三. 故障判断:

  1. 整流模块损坏,一般由于电网电压,内部短路引起,故障率较高,在排除内部短路后,更换即可。

  2. 逆变模块损坏,一般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损坏引起,故障率较高。在修复驱动电路,测得驱动波形良好以后,更换模块。

  3. 上电无显示,一般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故障率较高。

  4. 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印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5. 上电显示过电流或接地故障。一般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更换损坏的器件即可。

  6. 启动显示过电流,一般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按步骤2处理。

  7. 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负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一般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引起,须准确设置参数(如加减速时间,转距提升,基频,电机电流等),更换老化的器件。

  以上列举了变频器的几种常见故障及一般处理方法,由于变频器品种较多,故障情况各异,无法一一介绍,欢迎用户来电讨论。

网友A:
放完电灯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