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热电偶,一般都是直接测量温度的,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的应用。而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我们在使用热电偶的时候,应该做好预防干扰的准备,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热电偶的测量更为精确,工作更加的便捷有效。接下来就让中国传感器交易网为大家讲述热电偶抗干扰的方法吧

  1、隔离法:隔离法就是将热电偶安装时要悬空,使热电偶不与炉壁的耐火砖接触,热电偶与支架之间也采用绝缘物进行隔离。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预防高温漏电干扰。

  2、屏蔽法:屏蔽法就是将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穿在铁管或其他金属屏蔽物内进行屏蔽。这样可以防止电磁干扰和高压电场的干扰。使用此种方法时应该将铁管和屏蔽物进行良好接地,并且将补 偿导线绞起来。

  3、接地法:这种方法是将测量回路进行接地处理,把干扰引入大地从而保证仪表的测量准确性。这种方法有两种地形式:第一是热电偶参考端接地,第二种是热电偶测量端接地。

  以上三种方法是关于热电偶抗干扰的方法叙说。了解热电偶抗干扰的方法,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在测量过程中减小和避免误差,是测量结果的准确度更加的高。因此,也需要了解热电偶常见误差有哪些,才能够找对方法解决。

网友A:
我用热电偶没碰见干扰问题。我一直认为热偶不易受烦扰。原因也简单,他是低阻抗输出器件。抗扰强度很大的。什么东西怕干扰呢?就是高输出阻抗的传感器,比如,电容式振动传感器,特别怕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