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3-10-31):
1.概述
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采用进口芯体国内组装生产的集传感、变速为一体的智能产品。KSW-R2-X-50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大屏显示适用于暖通级室内环境温湿度测量。采用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为了确保测量时的稳定性与准确性,我们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在酸性、碱性及含有机溶剂的环境中使用。也避免在粉尘较大的环境中使用。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化要求。
二、温湿度传感器使用时特殊的要求
传感器需要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时,要注意信号的衰减问题。当传输距离超过200m以上时,建议选用频率输出信号的湿度传感器。由于湿敏元件都存在一定的分散性,无论进口或国产的传感器都需逐支调试标定。
在电源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否则将影响测量精度.或者传感器之间相互干扰,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三、供电及通讯端接线方式(任何错误接线均有可能对变送器造成不可逆损坏)24V:电源+(DC 24V)      GND:电源- (GND)
RS485接口接线
A+: RS485信号线的A+端
B-:RS485信号线的B-端RS232接口接线(与RS232的DB9接口连接示意)
注:通讯协议详见附录和产品的配套光盘,并提供通讯测试软件

四、介绍温湿度传感器性能检测方法
第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嘴呵气或利用其它加湿手段对温湿度传感器加湿,然后观察其灵敏度、重复性、升湿脱湿性能,以及分辨率,产品的最高量程等。
  第二种方法是同类比较。最好一次购买两支以上同一类型,同一厂家的温湿度传感器,将它们放在一起通电检测输出值,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观察测试它们的一致性,可以较全面地观察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包括温度补偿特性。
  第三种方法是开关比较。分别对温湿度传感器做开盒和关盒两种情况下的测试,观察他们的热效应情况,并且看是否是一致的。第四种方法是高低比照。对温湿度传感器在高温状态和低温状态进行测试,并恢复到正常状态下检测和实验前的记录作比较,考查产品的温度适应性,并观察产品的一致性情况。温湿度传感器的性能最终要依据质检部门正规完备的检测手段。

联系电话:
网站:

网友A:
你的图在哪里?

网友B:
这种传感器,最难办的事就是标定,如果不能标定,怎么用呀,如果非去质监部门做标定,花钱不说,也很不方便。出现误差都不知道。其实温度、大气压力都比较好办,唯独湿度,0-100%不能自己标定,所以很讨厌。用起来也很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