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一、调压开关拒动
发生拒动时应检查以下内容:
(1)操作是否正确。不正确的操作如下。
1操作方式选择开关(如远方或就地操作选择开关,手动或自动选择开关等)位置不正确,应将它们置于正确位置上。
2操作超越极限位置(已在最高位继续调增或已在最低位继续调减),应向发令人报告、改正错误。
(2)操作回路直流电源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应处理恢复电源。
(3)操作机构交流电源是否正常。不正常的可能情况如下。
1机构动力电源三相或两相无电压(断路器未合或熔断器断开),电动机不能启动。
2操作动力电源有一相无电压,电动机相受电引起过电流使电源接触器跳闸。
3机构交流控制电源无电压,控制回路不能动作
4操作交流电源三相相序错误,使电动机反向旋转,有关保护动作使电源接触器跳闸。如属这种情况,将三相电源中两相互换,调正电源相序即可重新操作。如属1,2,3情况应首先排除电源故障,然后再启动调压。
5控制回路是否闭锁。闭锁的可能原因:交流失压,三相失步,调整时间过长或其他,根据直流控制回路的设计而定。如闭锁,则应根据设计回路图及出现的信号,查明并排除引起闭锁的原因。
参考资料:http://www.wuhanyitian.com/xiangguanjishuwenzhang/2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