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13-10-31):
采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启动时不抖动,一旦运行,即使停止脉冲发送,也会抖动,首先:扭矩确实不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主要是为什么停止脉冲发送还是抖动呢?

网友A:
1、“停止脉冲发送”,停止什么脉冲发送?运行时没有谁发什么脉冲啊?你肯定搞错了!
2、运行时只有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既然电机转着,反馈脉冲就不会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PLC脉冲控制的伺服驱动器,这边按键已经松开,滑块停止,在原地抖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运动完之后停下来时抖动吗?之前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控制参数增益调的比较大,调小些就好了

网友C:
这问题我没遇到过,是不是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个人猜测,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PLC脉冲控制的伺服驱动器,这边按键已经松开,滑块停止,在原地抖动

1、伺服驱动器是电机调速电路,它只接受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指令;
2、你用PLC脉冲怎么控制伺服驱动器?
3、“这边按键已经松开”,什么功能的按键?按住时发什么脉冲?

网友D:
参数增益太大了,就是刚性太强看

网友E(2013-12-17):
增加制动电阻,重新调整增益,还不行,就换更大功率的!

网友F:
补充一个可能性,就是伺服电机编码器跟伺服驱动器的零位对不对

网友G:
伺服停下來 應該會有正負一個脈衝的震盪 這用肉眼很難看出來
肉眼可以看出來 那伺服電機的增益過大
若零位有問題 那伺服就報警停機

网友H(2014-05-29):
我做测试时  经常遇到的问题··
  先查看电机ID是参数是否正确··   电流环增益是否太大,位置环位置增益太大··  适当减少看看有没有效果